杂牌G411D3求 BIOS IO是18-s

楼主(2017-07-14):
杂牌G411D3求 BIOS IO是18-s  杂牌G411D3求 BIOS IO是18-s

网友A:
这种主板原BIOS别指望了...可以吧ONDA.YESTON这类主板G41的BOSS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原BIOS别指望了...可以吧ONDA.YESTON这类主板G41的BOSS刷下试试.

你说这种基本不会开机的,淘宝看有没有

网友:
估计找不到,要不你就tb看看论坛这样的太少了啊

网友B:
留个板号吧,虽说是杂牌,总该有板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留个板号吧,虽说是杂牌,总该有板号。

TG-G41 有型号也没有用啊,根本 不知道是来什么的,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G-G41 有型号也没有用啊,根本 不知道是来什么的,没有用啊。

你不留版号,我都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山寨G41板子来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原BIOS别指望了...可以吧ONDA.YESTON这类主板G41的BOSS刷下试试.

要有和这板差不多的还有可能 ,都刷过好几个都没过不了内存。就是来这里问问看看有没有人有像这样的板可以备份一个来试试看咯

网友:
好奇怪,加热了BIOS芯片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D:
加热了BIOS芯片就好了,是不是加热BIOS把南桥也加热了

网友E:
这种板没有的,,,去淘个坏板过来试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没有的,,,去淘个坏板过来试试的,,,,

淘也淘不到一样的了,按着TG-G41只能找到是G41的板了

网友:
杂牌板子BIOS不好找,如果加热好了建议把BIOS备份出来换上新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也淘不到一样的了,按着TG-G41只能找到是G41的板了

你试试刷技佳同芯片组的看下,,,有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也淘不到一样的了,按着TG-G41只能找到是G41的板了

原来的一定要备份下,万一不是B坏,你是无语了

网友:
换班子吧,这种板子折腾没啥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了BIOS芯片就好了,是不是加热BIOS把南桥也加热了

应该不会吧,开机有显示的呢,过不了自检,进不了BIOS,有差不多这样的板吗,TG-G41  IO是IT8718F-S,如果有的话给我备份一个,让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了BIOS芯片就好了,是不是加热BIOS把南桥也加热了

让你这样一说我想还真的有可能 哦,现在我直接加热南桥还真的可以哦,哎,直接干他吧

网友:
杂牌的直接换板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