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0笔记本成功取黑胶,更换显卡.......

楼主(2017-07-14):
上午7点刚开门,只见一个客户拿过来一台笔记本过来。听客户解释说昨晚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了机。接下这个笔记本,开机THink边缘的红灯亮起,屏幕无任何反应。维修正式开始:先接个外接显示器吧,外接也一样,都黑屏。拆开笔记本,进行各个方面的测试...........................................都是正常的呀,为什么不显示。考虑到这种机器的显卡很容易坏、脱焊。告诉客户,这个机器的显卡要不坏了,要不虚焊了,客户说昨天还用的好好的,怎么容易就坏了呢?我解释道,由于现在是高温天气,你的笔记本也没有拆开清理过灰尘,灰尘过多,再加上现在的天气炎热。导致笔记本发热量增大引起显卡烧坏或者虚焊,如果是虚焊,加焊一下就可以,但这不是长久方法,要彻底解决问题,就是更换显卡。客户听完我的解释,爽快的答应了。我给客户报价270元。显卡型号:216-0809024,常怀型号。
*词语被过滤*BGA设备开启

去黑胶......

我感觉这个去黑胶的药水还不错,是用在手机上的,某宝有卖的价格85元/瓶。
下行温度140度,上行温度220度预热开始............................机器自动运行

N分钟后..............显卡被取下,因为客户催的比较急 ,没来得及拍照。
用216-0774207的型号显卡代替。
NN分钟过后................................................................................................完成植锡球到上BGA......................
50分钟过去了,应该温度降下去了,亮机试试........................

完成...........................
装机。。。。

就在这时候,收掉银子,打发客户.。
生意又来了,就是上次修优派显示器的那个客户,我以为是显示器又出问题了,客户很高兴的说,显示器很好,我要买台主机................看图吧

心情高兴,写下此贴,下午送货安装!3500RMB+270RMB已经到手!

网友:
黑胶就要稳准狠

网友A:
e40的胶不老火吧

网友B:
价格不错。我卖过一块主板给版主,才230

网友C:
*词语被过滤*的焊台  还不错啊,我用的是##焊台,温度调的好高,锡球才熔化,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词语被过滤*的焊台  还不错啊,我用的是##焊台,温度调的好高,锡球才熔化,真是无语,

这个BGA机器是在淘宝上4500买回来的。到现在没出问题,以前用的卓茂,老是温度出问题,果断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我卖过一块主板给版主,才230

这个生意做了一箭三雕

网友D:
E40 属于黑胶比较少的比较好做,但是这种机器返修几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0 属于黑胶比较少的比较好做,但是这种机器返修几率太高了

我换过的THink E40,Thinkpad R400,ThinkpadE545,THinkpadE430,Thinkpad T410的显卡从未返修,这就是能在本地修笔记本立足的根本

网友E:
AMD的主机3500才是重点好不,单主机利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主机3500才是重点好不,单主机利润高

可惜,没遇到,再高也是无稽之谈.........................................................................

网友F:
看了几遍没有看出来是E40的什么平台?INTEL还是A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的胶不老火吧

救我注意过你的头像吗

网友:
Intel的一代,,,,E40很容易干到显存连锡,,所以,跟显卡同一面的两显存是有黑胶,要重植,,,,这个显卡没换过,收不起价,,,,,
楼主立足的重点是,价格收得起,然后芯片货源好,首先要有价格,才有货源,,,同行,碰到这种机,只能加焊,要不就换板,,换显卡,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换了不测测温度吗 这个机器散热模组爱坏

网友:
e40现在很少修了 这个黑胶还是稍微有些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几遍没有看出来是E40的什么平台?INTEL还是AMD?

AMD的,Intel的稳定

网友:
哇这个历豁了我的哥。以后多多交流学习啊。

网友:
楼主3500的是全利润就好了,这3500利润多少呀!

网友:
楼主的业务还是很广泛的 连刻章都做

网友:
灌黑胶的显卡真心不好搞 楼主氏冷机去的黑胶吗

网友:
对楼主的拆解液比较感兴趣

网友: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联想E40的机子黑胶很麻烦的,,现在遇到又有招了。

网友:
楼主好生意呀!,AMD的主机3500好利润!

网友:
这个黑胶好还需要注意那两个显存有时候也需要重植

网友:
黑胶成功率低啊,,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黑胶的真心难拆,,,很容易把点带上来,,坑得很

网友:
活干的漂亮,顺便说下迅维都BGA焊台相当不错呢。非常好用

网友:
哇这个历豁了我的哥。

网友:
生意不错啊,羡慕,我这是每天修修修,都是同行的,利润低下

网友:
E40确实显卡毛病 ,,,,,修了几个都收加焊了, ,,不敢去胶

网友:
黑胶还是有难度的哟

网友:
其实很简单,方法也很多,掌握了就容易,不懂就搞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