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需要电吹风吹一下才能开机。

楼主(2017-07-14):
显卡型号是V星750ti TF,最近一个月使用过程中发现室温低于30度无法正常启动,吹风机吹一下核心背后启动成功率100%,请教一下是哪个零件有问题 ,拆下检查没有电容爆裂现象,求助一下。谢谢 各位大佬

网友A:
做了没?可以试试,或者风枪吹一下芯片,斜吹

网友B:
是不是电容漏电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漏电了,或者虚焊了,,,,,,,,,,,,,

虚焊可能性不大,因为启动之后各项测试正常,烤鸡游戏都没问题,不像是芯片问题,感觉供电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没?可以试试,或者风枪吹一下芯片,斜吹

虚焊可能性不大,因为启动之后各项测试正常,烤鸡游戏都没问题,不像是芯片问题,感觉供电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虚焊的话加热过拷机应该也没问题的  考虑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芯片虚汗了吧    压下显卡看下呢

网友:
我们这边没有哪天不超30度的,40度都经常有,所以楼主应该转手到我们这边来用,当然不是我

网友:
碳和绝缘体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阻值减小 所以输出的电压不一样,简单的来说就是欠压

网友:
那难道是电容漏电啊 我觉得还是虚汗的可能性高

网友:
电容电阻 都 有可能吧。或许显卡芯片虚焊了呢

网友:
显卡虚汗了吧,上BGA啊。。。。。。。。。。

网友:
仔细观察显卡背面有无贴片电感,尤其是冷机状态下测测其有无阻值,正常应该是0欧姆。这种电感也是传输各种辅助供电给核心,出问题肯定会导致核心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显卡空焊了  加焊一遍就可以了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毛病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不显示有没有测试显卡的供电,供电低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