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M400C 蓝屏

楼主(2017-07-14):
     一台ASUS VM400C 内存粘纸X450CP    机子是进了点液,不开机。清洗后把腐蚀了的元件补上,能开机了。进系统蓝屏,代码是:ACPI BIOS ERROR。装XP系统正常,装不了WIN7 WIN10。不知道为什么这机子换不了桥,桥是SLJ8E,我换了几个新的都出现开机桥发烫电流0.15左右。BIOS刷了N个都不行,换回原机了桥就可以开机,还是会蓝屏。      有人遇到过吗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吧  谢谢

网友A:
你换的桥有问题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桥有问题没有呢

换了3个新的SLJ8C,都是开机桥发烫电流0.15左右。不可能运气这么差,3个都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桥是淘宝买的?还是拆机的。。 我淘宝买的好多桥都是坏的,运气好另外说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的吧 。。。。。。。。。。。。。。。。。。。。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OR硬盘模式OR原厂WIN8

网友:
你的桥有问题,多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