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3.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7-14):
板号 K53SV 3.0
故障现象 不触发

初步检测 没有 3v 5v 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 RT8206A 3脚VCC有5v供电 14脚en 没有电压

追查EN来源,查点位图,是经过几个电阻跑进了EC 86脚 VSUS_ON_R
检查EC工作条件 +3VA_EC电压1.8 不正常
检查+3VA_EC来自+3VA
+3VA来自+3VAO

+3VAO是由一个5脚稳压芯片产生
查3脚+5VA 5v电压正常 1脚en 3v正常 5脚FB 0.8v正常 4脚输出1.8V偏低

抠抠FB的分压电阻 主板自动上电 4脚输出3.3V
加焊分压电阻 反复测试正常上电。
故障解决!

补张亮机照

网友A:
这个玩意,,只有找ASUS的料板上才有,,不常用,,买都买不到,实在不行,或者改个也可以,

网友B:
进水腐蚀了吧. 华硕的这个地方爱进水

网友C:
还好有点位图,能修,有的华硕主板PDF和点位图都没的,不触发,太难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只有找ASUS的料板上才有,,不常用,,买都买不到,实在不行,或者改个也可以,

很普通的五角芯片 AMD的vdda2.5经常用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腐蚀了吧. 华硕的这个地方爱进水

没有腐蚀 ,估计是板子有点虚焊。原来偶尔可以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有点位图,能修,有的华硕主板PDF和点位图都没的,不触发,太难查了

是啊,还好论坛有点位图下载,要不修起来够呛。

网友:
EC 没有 得到 供电, 5脚的芝麻官出问题了。。。。明白

网友:
这个以前碰到过  补焊电阻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产生电压的小芯片容易坏的,

网友:
还好是假寒好的 要不让找配件都不找啊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2017-11-19):
这个维修质料可以   适合所有人的使用

网友:
不错的,这个机器这个问题很多的!!!!

网友:
今天修一台跟你这个一样,就是5脚的管子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