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B75M-PLUS

楼主(2017-07-14):
今天收到一片AUSU-B75M-PLUS REV 1.02的主板,开机测试为掉电重启,维修思路就按INTEL开机时序来进行,先查RTC电路的各部分的工作电压及信号线是不是正常通过I\O和南桥,以及经过PCIEX16 PCIEX4 PCIEX1第B10是不是3.3V高电平来着,再检查1117管子的3.3V是不是正常输入和输出,检查I\O供电是不是也有3.3V,且为开机的待机工作电压,ATX_12电源接上,查各组的待机工作电压!正常后可以适着开机,跑诊断号码,看能跑还是跑到哪个位置就不动了,这时可以用蜂鸣器正确的检测具体的部分情况,如果内存检测不通过就适着检查内存的供电,时钟,以及AD码地址信号线路是否开路等,现在一般都是DDR3的内存条,所以,电压一般正常是1.5V的工作电压,时钟可以接假负载量量测的,满足了这些条件后,还要查电源管控IC的前第一排的EN信号,表示字母也是不同的,如EN VR_ON等等,一般都是由一个NPN的三极管和N沟通的MOS管组成起来的,好了,此时已经开机了,显示也OK了,但就是无法正常开关机,短接后,开机也,但关机以后,电源和主板风扇一样的可以转,不停的!此时应该是PSON#信号没有完全拉低的原因,于是找到了上拉电阻为20K,直接换成1K的电阻,开机恢复正常!好了,我用了中午的时间写了这些,上班了,不说了!

网友:
为什么不认证不可以看全部内容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到家了,看来我们还的努力

网友A:
把iO也换了吗  有没有换IO呀

网友B:
没看懂,一开始说开机掉电重启,然后叙述了一大堆的时序流程,怎么后来又变成了可以上电但是无法关机。那你这个开机掉电重启是怎么修复的?换IO芯片吗?

网友:
换了IO开始是可以,但第二次开机又一样!所以,把PSON#的5vSB上拉电阻改成1K就好了!

网友C(2017-10-02):
为什么这个排版看着有点晕?难道因为我是小白。哈哈

网友D:
原来这样。老司机带路就是不一样,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iO也换了吗  有没有换IO呀

早就换IO了,当时我以为也是它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一开始说开机掉电重启,然后叙述了一大堆的时序流程,怎么后来又变成了可以上电但是无法关机。那你 ...

只是把PSON#通往IO的一个上拉电阻换小点就好了,我近端时间有点是,没能及时回复,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个排版看着有点晕?难道因为我是小白。哈哈

我水平有点差,见笑了!我才是真正的小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样。老司机带路就是不一样,支持一下!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以后会有更好的认真的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把PSON#通往IO的一个上拉电阻换小点就好了,我近端时间有点是,没能及时回复,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帖子以后最好说明白点,不然大家会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就换IO了,当时我以为也是它的问题!

您也太谦虚了,呵呵,我应该多想你学习,希望能多分享一些经验!

网友:
IO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关机时,PSON开路输出后,在IO内部内阻减少,造成上拉电压的分压?或者PSON这条线上还有电容此刻漏电?

网友:
是不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造成关机时PSON没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