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2Hc花屏维修(液晶屏故障)

楼主(2017-07-14):
自从液晶显示器白菜价后,亮线亮带压机屏修半天收60块80块,客户还嫌弃贵,衰落了,难做啊,趁压屏机还能卖点钱,变卖了。话又说回来,修屏也不一定都要机器才能修,有的是屏板问题或是XY间断线手工是可以修复的。常见的京东方好多屏花屏XY侧间断线飞条线就好。
       今天接到台DELL E1912Hc花屏的机器,转换图像一片是慢动作,明显是Y侧电路工作条件不满足,一般都是高压线路断线的多,拆机看屏是京东方HT185X1的屏,呵呵~~因为京东方的屏Y侧用软模块的多,不像其他Y侧没芯片或是芯片直接做在屏上,线路断的话想飞条线都没地方焊接。

先量屏板上到Y侧的高压和负压都正常

拆开屏用显微镜查看电路板的高压点到Y侧的线路相应在模块上的点

找到这个点刮开上面的漆用万用表量已经断线了,上锡这个点就是。负压的点在这个点的右侧。当然修多了就不用显微镜再去这么麻烦重新再找一轮线路,记得住相应的点一量就知道有没有断线。

用小线焊接上这个点,连接到屏上面的高压点。我习惯在焊屏板的背面,这样用户表面看不出来痕迹~~

接好电路板试机OK

有同行遇到相同的故障可以直接量一下Y侧的点看有没有高压,如果没高压可以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更多的是考验眼力的焊接技术的活

网友:
这知识是好 就是没有这么大的放大镜

网友A:
修屏找钱哦    笔记本很多屏没有破的 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这技术就是好,很多屏都可修复

网友B:
屏的问题一般收费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一般收费是怎样的??

这台同行的还可以收50块。一般散客收80~100块,收不起价格,毕竟这种小尺寸的二手也是200左右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屏找钱哦    笔记本很多屏没有破的 都不能正常使用

现在修屏有量还可以勉强搞一下,不像前几年那么好做了

网友:
论坛很多了

网友:
LZ这样全拆修有点风险,我都是稍微拆开一点飞线,这样省时省力风险还小

网友:
有显微镜也是方便了不少。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修屏这种技术活,一直不会修

网友:
来张图片花屏我碰到的好多也是短线1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网友C:
现在液晶不值钱,我的显示器也是那个毛病后来直接挂了什么都不显示了,高压也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液晶不值钱,我的显示器也是那个毛病后来直接挂了什么都不显示了,高压也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看一下Y侧模块上我飞线的点上有没有高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之前遇到都放弃了,屏坏不好搞,没有设备

网友:
修屏  有机器 还的有量   这是个细活啊

网友D:
这个在迅维里面有的啦,我也修到过几台,不过都是三星的牌子,有些焊点也不一样的,我也发一个21,5寸的三星帖子,有需要去看看

网友:
修屏还没有研究的这么深 还是要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B:
我一般只拆屏的铁框。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2017-08-21):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迅维里面有的啦,我也修到过几台,不过都是三星的牌子,有些焊点也不一样的,我也发一个21,5寸的三星 ...

同道中人~~俺在深圳修了三年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只拆屏的铁框。速度会快很多。

带背光翻过来不小心压到角就裂,交过学费,还是全拆的安全,除非有胶粘住的,我是觉得全解体一是好焊,二是单玻璃好操作。个人习惯吧

网友:
看这情况,以后得专业修液晶面板了。。。

网友(2018-01-08):
顶,已经修好两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个是个精细活,lz胆大心细,经验丰富,。

网友:
据说【京东方】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屏幕供应商,但是白屏花瓶,京东方确实是第一的。最奇葩,目前接到京东方屏幕故障张一半以上,白屏,忽明忽暗。阴阳屏

网友:
修过一台。但是正常后屏幕左右一半高亮。一半正常。之后就不会弄了。

网友:
老司机 高手   一语点破。。。佩服

网友:
楼主牛X,显微镜都用上了,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你的教程,今天刚好解决了一台白屏花屏的

网友:
现在修这个是越来越难了。感谢楼主发的帖子,让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厉害呀,知道屏也能修好,手上有好几块坏屏,修来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需要保存   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断线是怎么查出来的??? 从来没有修过  求解答

网友(2018-02-07):
东方屏确实差,我有两片HV320WX2-206屏,+24V,-7V都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不知哪位师傅有这屏的维修经验?可以付费请教。

网友:
手里有这样的屏,有空试试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