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KC-2381无边框液晶显示屏

楼主(2017-07-14):
来了一台HKC-2381无边框液晶显示屏,问题为不定时关机,自动关机后很难再开,放一段时间后又能开的问题,型号如图:
接过手后上电测试,显示正常,放到一边,过了比较长的时间,液晶屏关了指示灯也不亮,按开关N次没有反应,嗯,问题出来了。拆机,这显示器很好拆,底座跷几背板就出来。如图:

测一下各个电压如图:12V输入 高压供电12V 驱动板供电5V 驱动板的3.3V 驱动板的1.8V 开机键电压 都正常。
仔细看驱动板的主控芯片的引脚和焊盘有很多毛刺加焊试试再说, 个人有个爱好,焊接完都喜欢洗干净焊油 。开机试试,过了一段时间问题依旧,在不把电的情况下测试各个供电,发现1117-1.8V的输出电压变成了0.75V,电压明显偏低,测1117-1.8输入电压3.3V正常,看1.8V的走线,一头接个贴片电容就进主控 IC 。摸一下主控比较烫手。
依我看就有3种可能了,要么就主控坏,要么贴片电容和1117-1.8坏,手上没有这种主控,先换贴片电容,开机1.8V出来,试机一会问题依旧,测1.8V变成0.75V,在料板拆一1117-1.8。 试机再也没有出现自动关机的问题。就是1117-1.8的不良引起的问题,到此维修结束。

原机备份的程序

网友:
这种显示器 供电管后续电压不稳 估计还是厂家做工的问题 缺少稳定电压的原件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是维修比较耗费时间的。LDO的芯片是坏的不少。

网友A:
楼主,,怎么焊的这么好,,这么漂亮,,给介绍一下!让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必须等出现坏的情况的才能测出问题 就这点麻烦

网友:
电容也一起换掉比较保险。

网友:
原来是1117-1.8的不良引起的问题

网友B:
1117其实坏的很多的  我以前换过很多111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焊的这么好,,这么漂亮,,给介绍一下!让小白学习学习!

有空就多拿没用的板多焊焊,熟能生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17其实坏的很多的  我以前换过很多1117的

117的工作压力很大么,怎么会坏这么多?

网友:
这这种不稳定的头痛   要是没有机器还好

网友:
有示波器可能你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7的工作压力很大么,怎么会坏这么多?

这种很爱坏 通病吧    很常见的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我还是看的明白的。哈哈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观摩。显示器

网友:
主楼很给力

网友:
显示器维修经验很重要的 ,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观摩。显示器

网友:
看来这种1117转1.8,1117转3.3这些需要常备,经常坏

网友(2017-12-27):
程序是好用的  谢谢楼主的程序,我这个程序坏了  刷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