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问苹果笔记本EC芯片型号一样,但是板号不一样的芯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7-07-14):
我这里有一块A1425的机器,主板板号为820-3462-A、现在故障为绿灯不亮,没有待机3.3V电压,经测量为51980待机芯片没有收到EN开启信号,此信号为EC输出、EC芯片型号为LM4FS1AH5BBCIG  .再测量EC芯片,电压,复位信号都正常,应该是EC芯片坏了,我找了几个料板,发现一个A1278的主板上有这个同型号的EC芯片,,但是就是不知道EC芯片型号一样,但是板号不一样的芯片能通用吗?有没有大神试过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同型号,但不同板号的的EC芯片程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换过 可以触发 但不亮机 板号不一样的

网友A:
苹果ec自带程序 所以楼主劲量找一样的吧

网友:
板号一样才行,不够30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ec自带程序 所以楼主劲量找一样的吧

我也也是抱着角幸的心态试一下,以前换EC都是买同板号的料板,关键是现在这个料板都缺货

网友:
最好找一样机器上的, 里面程序应该不同

网友:
不行的啊,要料号 要一模一样,要不即使能用也有其他毛病。。。

网友:
不能用啊   苹果的ec是带程序的哦

网友:
不能通用    EC带程序的,必须要找一样主板拆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通用的  你换上去也是白换的

网友:
基本都可以,只有个别不行,买个同型号料板拆吧

网友:
大兄弟 版号不一样你说通用不通用? 肯定不通用啊

网友B:
A1278不能通用,这款料板现在很缺货,有货很贵150-200块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1278不能通用,这款料板现在很缺货,有货很贵150-200块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是啊,这个料板现在都没有卖的了

网友:
用不了的           EC芯片里面有程序

网友:
这个没试过,有可能行,但有的功能不一定能用

网友:
为什么苹果ec程序不能刷呢 有没有大神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个料板现在都没有卖的了

我有,只不过有点贵                                  200块

网友:
这个到时没有试过,按道理说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