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 无待机,小绕远路分享

楼主(2017-07-14):
故障描述:收到此机器时,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为0.01,按电源无反应,灯号全无.

先量量几个主要电压...

U73_BD4176KVT
  P.59_vregin20=19.6v
  P.37_vint20=19.6v
  P.42_vcc3m=0.03v <-- 异常
  P.45_vcc5m=0v <-- 异常
  P.61_vcc3sw=3.3v

看起来是3v5v电压没出来,直接看TPS51221工作条件

U16_TPS51221
  P.23_vin=19.6v
  P.22_vreg3=3.3v
  P.20_vreg5=5v
  P.12_en=3.3v
  P.4_en1=3.3v
  P.21_en2=3.3v

奇怪...找不到异常,果断更换tps51221,手边没有,直接换成tps51222(通用)
更换后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就上去了,断电重启两次后,画面出来了.

装机后,热机2小时,测试充放电及各部功能正常,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
没想到关机后,放凉约半天,又出现原始问题........

完全不过电,于是重头开始再来一次.
本想是不是换上去的tps51222不良造成,量了一下个部电压,都跟第一次符合,因此没做第二次更换.
此时忽然想到了....电容
果断加热了一下TC7_330u 6.3v固态电容

通电后,果然故障排除,看来又是电容惹的货,之前更换tps51221时应该也是有受热所以短时间正常了.
更换TC7后,冷机热机反复测试多次,故障确定排除,维修结束.

网友:
厉害了我 的哥  小白我学习到了   思路比我好太多了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