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不触发

楼主(2017-07-14):
联想 G460 不触发,该机是2修机。进过水,一修换过EC,3/5V芯片动过 。接上电源,电流0.04A,待机不正常。仔细查待机电路。没3/5V电压,继续查待机3/5V芯片(ISL6237)工作条件。有19V供电,但测得EN/LD0没电压,于是倒回去查发现,EN/LD0的 电压是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到了VS,实测VS电压 0V不对。再倒回去查发现这个点与PQ4的1脚不通,飞一条线到PD2负极, 上电测试3/5V待机电压。5V只有3.6V    3.3V没电压。由于3/5V芯片别人动过,怀疑IC坏或没 焊好。断电后,检查各路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 3V/5V线性电压没短路现象。直接换一片新的ISL6237。再次上电 。待机电压3/5V  正常。待机电流0.018也 正常了。按下开关。看到了熟悉的联想LOGO

网友:
直接换35v芯片搞定的啊 楼主厉害

网友:
35伏芯片坏了

网友:
经验丰富  一看就是老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