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不触发

楼主(2017-07-14):
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主要在系统主供电附近,处理主板后接电,待机0.01,不触发。
测公共点有19v,3v5v没电压出来。
对地测得3v电感L24对地只有16欧,有短路,断开电感,负载短。烧机,摸得南桥发烫。南桥坏,拆南桥,电感L24阻值正常。
装上好南桥,还是不触发。
再测电感,3  5v都没出来。测系统主供电工作条件,13#总开启没电压。R199没电压过来,测了一下16#有电压,跟R199不通,断线了,补线。
接电,3  5v出来,按开关键,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

网友A:
恩 简单易懂  就是它南桥怎么会好好坏掉呢....

网友:
南桥 坏没坏   ?跟南桥有关系吗  ?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感谢分享

网友:
问题虽简单,但修起来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简单易懂  就是它南桥怎么会好好坏掉呢....

进水3v短路 桥短路更换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一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