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 E545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14):
型号:联想ThinkPad E545 AMD 独显
板号:LA-8127 Rev:1.0
故障现象:进水待机0.03A 不触发
拆机见图,主板进水明显EC已经腐蚀发白。

先清理干净,发现EC并没有腐蚀断脚或接触不良,再通电测试,电流和原来一样,依旧不触发。
图纸测电压,待机电压正常,EC供电正常,测到EC_RST#电压时发现R2203电阻左右两边无电压。

测量电阻为无穷大,卸下电阻后发现上拉电压端焊盘已腐蚀,先换了个300K电阻,再把上拉电压端拉倒+3VALW_EC供电脚电容端。

再通电测电阻两端电压正常3.3V
开机!

测机正常。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还好,故障不严重 只是 EC没有复位。。。。。。。。。。。。。。。

网友:
楼主 可以的 我都好久没修板子了

网友:
秒杀啊  哈哈 进水机器不是大面积还是很好弄得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大面积进水不好搞啊

网友:
修好了就好。。。。要是修不好就麻烦咯

网友:
还好烧的不严重

网友:
看来你这个机器应该是关机进的水,一般进水容易烧坏主供电,这种信号看来是时间长了自己腐蚀了

网友:
还好,这台机的故障不算是很大,楼主捡到了,可以可以

网友:
进水的没修好的机器

网友:
有时候感觉进水的还是比较容易修点的,只要细心一点

网友:
细心跑电路果然很重要,。,。。,。,

网友:
看起来严重,还好只是小问题。运气不错,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老司机了。故障不严重 只是 EC没有复位

网友:
进水不算严重 还算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都可以修好,楼主好细心,进水机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