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改led灯管的亮度调整经验

楼主(2017-07-14):
     Lcd液晶改led灯管后经常发现led驱动板发烫,粘在铁壳上也热,同时灯条发热很大,偶尔会烧毁局部灯珠。仔细测量发现品牌液晶信号驱动板的亮度电压有的是低电压的,范围是0.1-0.9v在这个范围内通用灯条驱动板工作在高亮度工作区域,和不接亮度控制线差不多,12V时电流0.9-1.0A。理想的通用驱动板亮度控制信号2.0-3.7v之间,12V供电时电流0.6-0.30A。
     找到问题解决就简单了,可以在电源板的+5和地之间串接2-3个1k电阻,2个分出2.5v,3个分出3.7v,看灯驱板的特性选择。这个电压是稳定的,不会忽高忽低。还有在+12v-+18v的灯驱电压端串接2k电阻再串led高亮发光二极管可得大约2.4v电压,电压再高就串接1-2个IN4004.电路图不会画,看图片吧。
     最近改装的液晶都是照此方法改的亮度控制,灯条和灯驱板都不热,交付用户自己也放心,省的售后麻烦。

网友A:
改的led发热量很大吗        我们都是直接接线的       没有跟这样改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led发热量很大吗        我们都是直接接线的       没有跟这样改过的

有一次摸到工作中的led驱动板的mos管,非常烫手,测电流接近1A了。还有一台客户二次返回发现led灯泡被烧坏两组,也是电流太大。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个照片线拍的不是非常全,能否私信发个QQ请教一二

网友:
lcd液晶改led灯管,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个照片线拍的不是非常全,能否私信发个QQ请教一二

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人为制造个低电压作为灯驱板的亮度控制信号。有空画个电路图在下边。

网友:
今天又改了一台,LCD高压板坏了,小县城TB买配件来不及了就改成LED了,开关,ADJ,供电都接了,亮度控制调到100是最低亮度(也很亮),,0是最高亮度,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反正能控制就不管了,但是恒流板有一点点发热(还不至于烫手),,偷懒只换了下边的灯条,远了看明显能看出下边亮上边暗,看来这玩意不能偷懒,就是灯条发热厉害,说了这么多废话,想问的是接了自带的ADJ还有需要按你这个做修改吗

网友:
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了,都是有直接一套啊,控制电压,主电压,接地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万用表,和我这里的好像,简直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来了。

今天又改了一台,LCD高压板坏了,小县城TB买配件来不及了就改成LED了,开关,ADJ,供电都接了,亮度控制调到100是最低亮度(也很亮),,0是最高亮度,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反正能控制就不管了,但是恒流板有一点点发热(还不至于烫手),,偷懒只换了下边的灯条,远了看明显能看出下边亮上边暗,看来这玩意不能偷懒,就是灯条发热厉害,想问的是接了自带的ADJ还有需要按你这个做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来了。

自带的adj和原装屏驱不匹配,原装的屏驱输出亮度信号很多是0.1-1.0V的接到led通用驱动板上太亮,所以我自己改的信号,缺点是亮度不可调了,但是原装的菜单有显示模式和对比度可以借用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多看看 其实改LED改LCD 很简单的

网友:
学习了,没改过这玩意。还要进配件什么的。

网友E:
制造个低电压作为灯驱板的亮度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制造个低电压作为灯驱板的亮度控制信号

是的,要是不接或原机亮度信号电压太低灯条会太亮。
您也没认证呢,您认证要多钱啊

网友:
高手啊,.佩服了 没有试过改LED

网友F:
LCD改LED都好几年了。没有发现出现楼主说的现象啊。ADJ信号我从来就没有接过。只接3根线就可以啊,供电、地线、ON/OFF。现在的灯条都宽电压的。9---30V的,没有出现问题啊。只不过遇到电源电压是24v的需要把LED驱动板的电容换一下,换成35V470UF的电容,原版是25V470UF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CD改LED都好几年了。没有发现出现楼主说的现象啊。ADJ信号我从来就没有接过。只接3根线就可以啊,供电、地 ...

测过不接adj时的工作电流吗,12v工作电压下接近1A
0.5A就足够亮了,led有寿命的,大电流下更会加速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过不接adj时的工作电流吗,12v工作电压下接近1A
0.5A就足够亮了,led有寿命的,大电流下更会加速老化 ...

目前换出去的套件都二年多了,没有见过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