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7-14):
  接到THINKPAD E430C 不加电  插可调 待机0.03偏高按开关没任何反映   拆机拆出主板 目测无维修 无进水痕迹  插电待机0.03如图 继续测试 3V5V电感 无电压,继续查公共点也无电压,断电 打公共点对地组织如图 实测对地000  短路, 对地000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用目测的方法和烧鸡的方法很快找出问题 这个贴片电容引起 去掉这个坏的电容在测量公共点对地 400多正常了, 插电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上去了跳变三次亮机 简单维修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有通病吗 是个IC有问题 但是市面买的很多坏的,商家都是上机不保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一般大短路这个电容直接就拆了

网友:
好多短路都屏接口旁边的那个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应该是和上层,也就是C壳或者键盘之间的缝隙太小了,以至于某个时候来个短接直接短路。

网友:
这款机器公共点短路,屏线接口电容短路是通病了,修好几台了,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