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4):
上电到0.16掉电 然后反复重启
双通道抓波。slp_s3 比maion先掉。
果断换南桥解决

网友:
这就是示波器的好处。很多万用表没有的功能示波器都可以很好展现出来

网友:
没示波仪掉电很难测,还是示波器测着效率高

网友:
我们就是没有示波器修起电脑来很费力

网友:
我一般是给南桥 一个机会的,加焊来一火,不行再换,, 节约成本哈

网友:
楼主 直抓重点  牛   已加分

网友:
发现大家真会灌水 哈哈

网友:
就这样,发张图上来看下哈,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果断的吗,难道S3先掉就是南桥问题吗?要是南桥收到某个信号拉低S3呢,楼主。

网友:
南桥有虚焊吧,可以先加焊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再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