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独显散热探讨

楼主(2017-07-14):
前几天再次修到n5010的机器       大家都知道散热问题通病嘛   但是只是加焊撑不了多久         由于散热器的缺陷显卡上只有一个螺丝  使显卡镜片不能更好的接触到铜片   谁有更好的方法     分享一下

网友A:
这种买淘宝上那种贴合的硅脂 图上就行了

网友B:
不要改铜片最好,用软的。 最好是换显卡换铜管。 装机器的时候另外一端还是要打螺丝固定的放心好了。

网友C:
买迅维网的那个硅胶垫片   好像是2块多一片 导热效果很好

网友D:
加个铜片或者加那种固体的散热的

网友E:
改风扇 常 转 把 供CPU风扇的那个MOS管和5V直接连起来

网友F:
换铜管作用不大 主要是的单管散热    可以提前跟客户说下修了显卡不要玩游戏就行

网友G:
这款机器温度都是高的 最好的是换个铜片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H:
现在我都不加铜片了,换硅脂片。换后开机墨墨显卡背面温度高不高。风扇一般改个3.3V就行了,5V那噪音不能忍。

网友I:
dell 这款散热是真没设计好,这款机坏的好多

网友J:
垫铜片,然后在铜管没螺丝那端垫上减震橡胶,高度自己调整到顶着D壳。

网友K:
   却螺丝  用软垫  垫厚点   改个强转  还不行就换铜管    压力80上下  就算了 吧  温度都差不多

网友L:
我都是加铜片和把风扇改长转。可以支撑很久

网友M:
买点好的导热垫,配合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买淘宝上那种贴合的硅脂 图上就行了

最关键的是   散热器哪里  怎么办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不要改铜片最好,用软的。 最好是换显卡换铜管。 装机器的时候另外一端还是要打螺丝固定的放心好了。

那一端没有螺丝孔    怎么加  有图吗

网友D:
用软的 散热垫  风扇改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迅维网的那个硅胶垫片   好像是2块多一片 导热效果很好

没有见过  我感觉不处理好散热器压偏   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铜片或者加那种固体的散热的

加铜片也不行 压偏会把芯片  压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风扇 常 转 把 供CPU风扇的那个MOS管和5V直接连起来

现在最好有谁能研究出 改装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铜管作用不大 主要是的单管散热    可以提前跟客户说下修了显卡不要玩游戏就行

现在已经该集显   在腾盛电子买了个芯片坏的   给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器温度都是高的 最好的是换个铜片

铜片我都换都不合适了  两三个  厚的  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我都不加铜片了,换硅脂片。换后开机墨墨显卡背面温度高不高。风扇一般改个3.3V就行了,5V那噪音不能忍 ...

嗯嗯  常转是必须要改    一般我做完显卡都会改

网友:
引用 网友I:
dell 这款散热是真没设计好,这款机坏的好多

也许是厂家故意的吧    但是把我们也给坑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垫铜片,然后在铜管没螺丝那端垫上减震橡胶,高度自己调整到顶着D壳。

这个可以有   这主意好  就是高度不好掌握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却螺丝  用软垫  垫厚点   改个强转  还不行就换铜管    压力80上下  就算了 吧  温度都差不多

现在这种方法是目前最好的了吧  只能这样试试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铜片或者加那种固体的散热的

固体散热是什么东西 没用过   有图吗      是外接排风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都是加铜片和把风扇改长转。可以支撑很久

你最近一次是撑多久  几个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买点好的导热垫,配合铜片,,,,,,,,,,,,,,

这个机器铜片就不考虑了   不小心能吧芯片压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用软的 散热垫  风扇改5V

我买的最好的散热垫是一张120元的    一个一个的那种垫过两个    在这个机器上不是很好    一个就够不到

网友:
腾盛电子的芯片也是坏的多   小苏的也是  我也被他坑几次    芯片有问题告诉他 他还说技术有问题 现在都不找他们买   你给这个 FASHION 芯片显卡主板 他说保上机 你给这家试下 我给他买过几个 一次就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一端没有螺丝孔    怎么加  有图吗

没关系的 用软的 打主板螺丝会固定好另外一端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买的最好的散热垫是一张120元的    一个一个的那种垫过两个    在这个机器上不是很好    一个就够不到

你弄两个 那么厚,怎么能行啊,在垫个铜片啊

网友:
用散热垫不就可以了    本身就是软的                             。

网友:
在散热器下面加铜片,多加一个,这样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你最近一次是撑多久  几个月呢

撑多久不知道,最短了也有大半年。反正质保3个月之类是没返修过。

网友O:
用铜片最好  别用硅脂 之前测试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用铜片最好  别用硅脂 之前测试过

我的机器上铜片还是不行  现在机器改成集显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撑多久不知道,最短了也有大半年。反正质保3个月之类是没返修过。

您是加焊还是重置球 啊   散热做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弄两个 那么厚,怎么能行啊,在垫个铜片啊

你是说一个散热垫一个铜片一起用

网友:
这个还真没啥好办法解决 显卡就一颗螺丝固定  客户要不嫌吵就改常转

网友:
换硅脂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您是加焊还是重置球 啊   散热做这么好

就加焊,不重置。重置太麻烦,风险太大。

网友P:
天气热了机器的温度也高了,遇到温度降不下来的的机器一般三招就能撤底解决问题,改风扇,加铜片,改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天气热了机器的温度也高了,遇到温度降不下来的的机器一般三招就能撤底解决问题,改风扇,加铜片,改电源管 ...

该电源管理   就是让风扇常转吧    这三样再不管就该换显卡了吗

网友:
用铜算了还可以但这显卡肯定还是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天气热了机器的温度也高了,遇到温度降不下来的的机器一般三招就能撤底解决问题,改风扇,加铜片,改电源管 ...

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电源管理选项,把处理器的最大处理方式改小就可以了,特别是遇难到
苹果笔记本装的WIN7系统的温度都很高,一般改一下参数就OK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的机器上铜片还是不行  现在机器改成集显了

改集显用不用刷成集显的BIOS?改集显用不用刷成集显的BIOS?

网友:
改集显解决后患

网友:
是啊  这次就是改的集显解决的问题    又得客户不想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改集显用不用刷成集显的BIOS?改集显用不用刷成集显的BIOS?

我刷了  有的说不用刷    你先不刷试试 不行在刷

网友:
用软垫会好一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