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晶片问题

楼主(2017-07-14):
晶片上的电容,是什麽型号?  能看到丝印吗? 买的到吗?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废桥芯片上去拆。

网友:
没有了就不要了,没有那些电容也没事

网友:
找一样桥的拆来换就可以  实在没有,拆其它桥形状一样的应该可以

网友:
那么小,能有丝印么?找个头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最好找一样的桥上面的,或相似桥上面的,要是没有就要找个子一样的,

网友:
在相同的桥上面摘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