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板号:820-00165-A)这款不触发有通病吗?

楼主(2017-07-14):
请问Macbook A1466(板号:820-00165-A)这款不触发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A: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 按部就班的查下触发时序吧

网友B:
有啊     smc_reset    爱出问题     这两天修了两个这款机子了

网友C:
苹果的机器资料保守的厉害。不像普通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 按部就班的查下触发时序吧

也是哈!我的这个板是修好了,有一个芯片轻微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机器资料保守的厉害。不像普通机器

还可以吧!至少现在我修到过的机器都能找到图纸和点位图!这样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     smc_reset    爱出问题     这两天修了两个这款机子了

我的这个板是修好了,有一个芯片轻微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哈!我的这个板是修好了,有一个芯片轻微腐蚀!!

腐蚀肯定不是什么通病故障 所以所更多的需要自己去查下

网友(2017-12-21):
苹果不好搞 看到黑黑的线路板就头疼的要命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SMC-RESET电路问题,最后还是强加电压才开的机呀

网友:
找个图纸 找个时序,慢慢查。。。

网友(2019-02-04):
我这个,也是,有时延时很久会触发,有时插电就触发,最后查了某个地方,发现芯片轻微腐蚀,哈哈,莫非真是通病

网友:
还真没有。基本时序还是要查的吧。

网友:
什么鬼 17年的帖子可以复活吗??????????

网友:
找个图纸 找个时序,慢慢查                                                                                                    .

网友(2020-05-16):
苹果要按时序查一查就

网友(2020-07-15):
碰到几个除3.3v以为的电压都在跳变,用万用表测几路跳变的电感,机器有能正常启动开机了。

网友(2020-09-25):
按部就班的查下触发时序,别上来就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