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PLUS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4):
        手里面有一块华硕M5A78L-MLX3-PLUS rev1.02主板掉电,觉得问题比较麻烦换下来一直放半边几个月........昨天无聊找了出来网上一搜一大片(果然华硕质量不可靠啊)没多久才修过一张内存VVDSPD(DDR3-236脚)无电压(直接从电源3.3飞线),看了一下网上的都说是温度误检测,没有认证迅维网的资料也看不见,在一个网站看见说拆掉图片所示1位置的三极管,我拆掉了还是掉电,继续吧...........
        多处找资料查得EPU芯片的43脚出来接到图示2位置电阻靠芯片端电压是3V左右,我的实测0.3V,还原了刚刚拆下的三极管,继续拆位置2的电阻,电阻没有标识没有资料万用表测试17K,测电压靠芯片端为0V,另一端是12V,没有标识也没有资料料板拆了一个10K的电阻,焊上有0.9V不掉电了用了一会儿有掉电,是不是电阻大了呢又2的位置又换了个4.7K的电阻还是掉电.
        想了一下可能是还有什么问题,又把位置1的三极管拆掉试机没有掉电,接上显示器到这会儿已经开这1个多小时了没出问题,反正都是老板子了丢着备用试机什么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N开启类故障,一般EN开启类,如果说前级条件无问题,都是把三极管和上拉电阻全部置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N开启类故障,一般EN开启类,如果说前级条件无问题,都是把三极管和上拉电阻全部置换掉。

感觉要赚钱,还是华硕;好过保就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要赚钱,还是华硕;好过保就坏的比较多

华硕保有量大,资料也多,当然822排阻类故障也是相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