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检测不到VGA提示无数字信号维修

楼主(2017-07-14):
    下午1点接受一台三星S2220液晶显示器,客户说电脑开机之后显示器提示无数字信号,接到机器好装到自己的主机上,结果现象和客户描述的一样。心想捡钱了!哈哈......大家知道这种故障一般都在程序上......................................
      下面我就说说我是怎么不拆机刷程序的。
准备两台电脑,两个QQ。把故障显示器连接到我的台式机,并联网,登录我的QQ。另外一台电脑是笔记本,并且也联网,挂我的专用QQ。VGA线(带磁环的)如图

连接到我电脑的故障显示器的电脑的QQ发送远程到我的专用QQ,接下来我就远程刷如图

安装刷机软件如图

安装好之后重启电脑,并重新QQ远程
单机软件的更新,等待75秒左右.......结果,亮机正常,就不上图了
解释为什么要用两个QQ和两个电脑
因为客户的显示器本身坏了,连在刷机的电脑上看不到图像所以要借助QQ的远程功能来实现,注意的是不能用VGA的转换器切换两个显示器的输入,用此方法虽然方便但是最终程序是刷不进去的。这是我主要说的!附件太大无法上传

显示器维修OK 收费30元。

没附件的可以找我要,免费的
lgeks@sina.com 这是我邮箱

网友:
这个我刷程序 都是用编程器

网友:
这种可以用809H在线ISP也是可以的。不过你收费也太便宜了……

网友A:
这也挺麻烦的,还不如拆下来编程器搞搞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挺麻烦的,还不如拆下来编程器搞搞算了

懒人用懒方法,呵呵呵

网友:
楼主,收费太太便宜了吧,才30块大洋

网友B:
我也觉得收费太低了,才30元,我们的工作直心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收费太低了,才30元,我们的工作直心不值钱。

谁让我们不好好学习呢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BIOS还是很多的,用R809来刷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在没有编程器的方法下,这个法子还真心不错,厉害了,不过价格收的是有点低,我个人认为

网友:
这个是我直接刷芯片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楼主附件是那里下载的,听说官网有,是不是真的 我们一帮都是编程器刷

网友:
809f秒杀呀,

网友:
LZ 这个方法还是麻烦,直接用键盘移动到三星这个刷机软件上,拔掉自己显示器的线,插到要修的三星显示器上,按回车,几分钟后显示器就正常了

网友:
一个主机就可以完成了,有台正常的显示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