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 不触发 BIOS 点位图

楼主(2017-07-14):
今天上午接了两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一个技嘉H61M-S1的板子,一个华硕B71M-PLUS主板,华硕主板开机不触发的.先修华硕的
量开机脚有3.3V,IO的61PIN O_PWRBTN#_R有跳变

60PIN O_IOPWRBTN#有跳变,64PIN O_SLP_S3#_R触发之后有3.3V,
63PIN O_PSON#_R有拉低,都正常,接着量电源绿红电压竟然还是4.5V,查点位得知O_PSON#_R经过ORN6的一个330的排阻直接到电源绿线.量ORN61脚有正常拉低,2脚电压不变,没有拉低的动作

问题锁定在ORN6,万用表量阻值有60K左右,直接换一个220的排阻,故障排除,一路跑码,亮机.

最后附上BIOS,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放心下载.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了,连图片都没有了.补发

B75M-PLUS REV 1.02.zip

网友A:
楼主生意很好啊,技嘉的板与笔记本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很好啊,技嘉的板与笔记本怎么修的?

生意一般,技嘉主板刷BIOS好的,笔记本还在修呢.

网友:
这可以算是IO到绿线断开了,毕竟快60K的阻值。

网友:
现在的主板跟笔记本一样复杂,修起来客户不愿意给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