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 开机白屏

楼主(2017-07-14):
客户拿过来一台东芝L730笔记本,说昨天使用还正常,今天开机白屏。。但是进系统还有正常的开机声音。。那问题好办了,凭经验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屏  屏线  或者 屏供电电路    当然显卡部分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这种白屏,但是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毕竟有开机声音。。(经验小谈:如果这种开机白屏 屏微微亮 ,开机通电的时候,硬盘灯根本没有闪烁,那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如硬盘灯不停地闪烁,相对故障范围更广一点。。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那就先从简单开始,换屏同样故障,测试屏线正常(下面有图,有这个小工具,非常方便快速判断屏线好坏哦!) 在主板上测试屏线接口CN3 LCDVCC的时候,电压只有0.5V,正常应该3.3V 才对(白屏说明亮度开启信号已经有了,同时应该有LCDVCC3.3V电压),查电路图,此电压来自于U17,U17 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那就应该此芯片坏了。。。但是手头上没有这种芯片,也可以稍微改下电路,应该就可以了。直接飞线连接1脚和6脚 。开机通电,正常亮机。。。修过多台东芝L600 L700 系列白屏故障,一般都是此芯片坏引起。。。如果手头上没有此芯以飞线连接。。。

网友:
顺便附上电路图。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网友:
没有了开启控制,屏供电会一直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