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430A短路

楼主(2017-07-14):
E4430A 同行送过来说,客户描述冒烟 了 , 插电源不能 开 机 拆机发现上管都烧焦了
电源

网友:
还好 故障不大,要是CPU烧报废 就没意思了,,同行要休班和买CPU 受不了这个价格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一台同样大短的E4430A,烧掉一个AO4407A MOS管,一个电容,位置完全一样,搜索论坛得知此机就是这个通病!

网友:
上官击穿 一般要换u啊 楼主 竟然奇迹般的搞好 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