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_M LE跑码亮机 自动重启

楼主(2017-07-14):
主板之前跑码挡内存 刷BIOS后跑码亮机 测试时不停出现重启  求大神指点 ..

网友A:
说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重启的,如果没任何征兆,还是用示波器双通道或者多通道测测各大供电的掉电情况比较的好,当然华硕板子,重启的瞬间查查复位排针有无拉底情况,有无822排阻作为其上拉,有的就换掉。

网友:
亮机了才不断重启?这种情况难查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重启的,如果没任何征兆,还是用示波器双通道或者多通道测测各大供电的掉电情况比较 ...

确实是这个问题 查复位针电压一直只有1.2V左右, 跑了半天线路没找到那个排组,就在 论坛上下一份点位图 ,如图就是这个排组问题 ,果断换掉 换的时候直接103排阻代替  上电一路到99亮机不再掉电重启,再量复位针电压稳定在4.8V左右,附上亮机图片, ,各位看官,加点分吧,都没有分了,不扣你们的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重启的,如果没任何征兆,还是用示波器双通道或者多通道测测各大供电的掉电情况比较 ...

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吗   修稳定了吗?

网友:
机器一般不会有同时出现多钟 问题你试试看是不是内存方面,,,洗洗刷刷

网友:
果然还是 822  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个问题 查复位针电压一直只有1.2V左右, 跑了半天线路没找到那个排组,就在 论坛上下一份点位图  ...

那看来我还真不能低估华硕822的影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吗   修稳定了吗?

这个你得问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吗   修稳定了吗?

嗯,稳定了,给客户装上装了个系统测试半小时没有问题交货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排组门,所引起的复位电压偏低,以导致误以为是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重启的,如果没任何征兆,还是用示波器双通道或者多通道测测各大供电的掉电情况比较 ...

大神的建议很有用。。证明了示波器在维修疑难杂症是必不可小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的建议很有用。。证明了示波器在维修疑难杂症是必不可小的工具。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只有示波器才能准确判断出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复位电路问题,这种掉电重启是必须测复位针电压是否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真没遇过....收藏了..下次好秒杀.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主板, 但是毛病已经记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8-18):
我这板子看那里是102的排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