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开机白苹果,刷机报错4005

楼主(2017-07-14):
(无正文)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或者CPU坏虚焊

网友:
硬盘不认  你说哪里问题

网友:
cpu 硬盘问题也会报错4005,可以先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CPU  供电  硬盘供电,   主要就是CPU 和硬盘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拆硬盘看报错有没有变。有的话,换个硬盘上去。

网友:
小白人 前来虚心学习,看看各位大神的经验之谈。

网友:
CPU问题,硬盘问题都会导致这样。7楼大师的说法就很实用,换个确定好的硬盘上去看看。当然你得确保硬盘供电,CPU供电等正常。都无虚焊。

网友:
能白苹果 一般都是硬盘故障 暂存一般都不能白苹果

网友:
学习了,思路都一样,先差供电,然后换个硬盘上去试试

网友:
CPU工作条件,硬盘和CPU的通路都查一下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ZHE 这个CPU和硬盘都有可能哦

网友:
CPU可能出问题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