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4407a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7-07-14):
ao4407a用什么代换?ao4407a用什么代换?

网友:
P管,保护隔离电路的P管都可以代。。。

网友:
30V18A的P管   找一样参数的换

网友:
用普通 的  P   管代贴。   从料板上拆就行了,你要是不会判断哪个P管还是拿维修店去吧,或者学习下基础

网友:
用普通的P管 再隔离保护上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