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 装不上显卡驱动 板号LA-7551P V:1.0

楼主(2017-07-14):
   华硕型号K43T    板号是LA-7551P    客户6月份拿来一台机器不亮,维修   后来刷了BIOS后亮了,就拿走了,今天又拿来了,说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重新给他装了一个系统,还是不行。纳闷了。已经整了一天了,WIN7  WIN8  WIN10系统都装了一边,都不行,显卡能被识别到,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鲁大师,官网驱动装,都不行。装完重启之后可以进入桌面,但是还是跟没装驱动时候一样没有区别后来又找了几个BIOS刷了几遍,都不行,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显卡型号是HD 6520G   和HD7500M

网友:
你在刷BIOS之前……原来的BIOS保 存了没有……存了的话……可以在TB上找人弄……也可以去买个工厂的BIOS。

网友:
有些是显卡的问题,我们这边如果一直打不上驱动,就把显卡重植一下。只要显卡没问题一般重植以后就可以打上了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BIOS 导致的,再检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加哈显卡。 不行就只有换显卡楽!你说的是集显还是独显,集显先换个CPU 。。。

网友:
BIOS不对也会引起显卡驱动无法安装,ASUS的BIOS太多,按内存槽绿色贴纸标识的型号找BIOS,再刷一次试试吧。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碰到过Y460  A卡的,缺供电打不上驱动。

网友:
  供电测完  干显卡吧

网友:
应该不会有两个问题,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测量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加焊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