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 I7 D2 开机5v只有3.3V 论坛好多这个问题,应 ...
神州K610 I7 D2 开机5v只有3.3V 论坛好多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有没有解决的

楼主(2017-07-14):
神州K610 I7 D2 开机5v只有3.3V 论坛好多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有没有解决的,谢谢!!!这个机器好多都出这个问题。。。
通病

网友:
蓝天的主板?? 我记得只有3V,按开关才有5V啊,,, 那个双路6脚芝麻官MOS 容易爆掉而已。。。

网友:
呵呵,这个板子本来就是先出待机3v,5v要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这是那个PQ多少的复合管有问题吧是通病

网友:
这哪是什么通病,这个正常,按开关之后5v才出来,通病就是南桥烧的比较多

网友:
一个6脚的管子坏了 。。在无线网卡附近的位置

网友:
这种的是后面电路有问题吧?查查吧

网友:
这个机子n多的都是换了桥。。。。。。

网友:
那个待机芯片边上有个小六脚,,你去掉试试

网友:
K610分C和D,请写清楚
两款代工厂家都不同,C蓝天,D广达
估计你的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