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17-07-14):
6p摔过,主板弯曲,不解前摄像排线正常,接前摄像排,前摄像发烫,座子对地阻值正常,无思路,求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小白人来这里学习学习,观摩一下各位大神的高超技术。

网友:
真的没遇见过这个情况,我遇到的都是触摸失灵的多一些

网友:
故障已修复,谢谢各位师傅,细心检查故障都可以排除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故障原因以及排除放法

网友:
我把座子旁边电容电阻都刮开,发现几个虚汗重新加焊后,故障排除,目前测试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触摸失灵的多一些

网友:
这故障很难收拾  先看看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