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041WD电源板ILPI-333求助

楼主(2017-07-14):
联想LI2041WD电源板ILPI-333的小板CN852接口上贴电阻R846烧坏,求阻值,谢谢

网友:
这个 没有一样的 板子 或者图纸
真的是不知道的

网友:
6666有图纸才是王道,哇哈哈

网友A:
U850知道型号吗?如果知道可以分析一下线路。。

nzw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50知道型号吗?如果知道可以分析一下线路。。

这个真不知道,上面印字是LDP=E02好像

网友:
                                          LD7536可以代用

网友:
测试吧 找图纸吧。翻滚吧。又滚吧

网友:
没办法继续刷。要的点分 查资料。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