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2936-b不开机

楼主(2017-07-14):
机器来的时候 进水 进到电池位置,于是酒精刷 刷完后能开机了 就是 一会关机 关机后开机开不了 得等个半个小时才能开 一般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肯定还有进水的地方吧,全版清清烘一段时间吧

网友:
主板仔细检查下看还有没有进水 没注意到的 然后在检测电路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估计还有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