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20报警维修

楼主(2017-07-14):
DELL笔记本外壳型号  Inspiron 7520 独显 。
主板型号 QCLOO LA -8241P  独显  REV :1.0  。
故障是插上可调电源大短路,拆机用手电筒仔细找小电容有没有开裂的地方,找习惯了这种故障一分钟不到就发现有个小电容表面开裂了,直接用风枪吹掉,插电源试机大短路解决,开机电流1A左右,有跳变,报警有时1声持续,换完CPU2声报警持续,后来找了论坛上一个dell外壳型号5520的BIOS刷上去亮机,因为主板型号一样!
给个这个BIOS 的链接,有需要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536-1-1.html

网友A:
恭喜    小问题就是赚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    小问题就是赚钱的机器

嗯,最喜欢修大短路了;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