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 开机2秒左右断电

楼主(2017-07-14):
今天收到个本子是DELL inspiron 11 3000 series 3137
毛病是开机后屏幕无显示,2秒后掉电不从启
内存拔了效果一样,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刷下程序呗、要不就哪里却电压了

网友A:
开机能显示嘛 ?屏幕亮了之后掉电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能显示嘛 ?屏幕亮了之后掉电还是?

屏幕无反应不亮也不闪,开机直接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