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不显示

楼主(2017-07-14):
一台DELL1464,触发上电到0.7A掉电,查CPU复位有了,刷了很多BIOS还是一样。CPU换了也是一样。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大哥 你倒是告诉我 是集成还是独立的啊啊

网友B:
独立一般是独立显卡虚了   集成的 CPU 供电吧

网友:
你说不够明确,可以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大小写等切换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倒是告诉我 是集成还是独立的啊啊

独显,独显供电有的,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一般是独立显卡虚了   集成的 CPU 供电吧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要换显卡

网友:
你最好把这块板的图片发出来。你这样说不明不白的。

网友C:
楼主搞定没?。。。。。。。。。。。。学习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没?。。。。。。。。。。。。学习下啊

还没有,订了一个显卡,等到时换了再回复。

网友:
应该按时序仔细的推敲下,详细说明下。

网友: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英特尔的应该是显卡,AMD的   呵呵

网友D:
我的上到0.55A瞬间掉了   开机0.55  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上到0.55A瞬间掉了   开机0.55  就掉了

现在修到好多单CPU的机子,不好修,你有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