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电压报警

楼主(2017-07-14):
开机报错,如果BIOS里电压选择忽略,可以正常启动,但是断电在开又会提示,个人感觉是那个IO坏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个人认为华硕还是比技嘉电压设计这一块强!  技嘉就会断电 看见断电头疼

网友:
查一查IO引脚的电压检测脚位!看看是不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
O_5V_IN   O_12V_IN

网友:
加点助焊剂,先把IO加焊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A:
不是io问题,通病了,是io检测脚相关电容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io问题,通病了,是io检测脚相关电容电阻

12V 和5v的各自分压电阻是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之前碰到过这种问题 好像哪组供电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和5v的各自分压电阻是多少才算正常?

查下点位图,分压好似2V正常,应该分压电阻变质了,也可下栽IO电路图睇下

网友:
这种也可能是BIOS问题,刷BIOS先,再查IO的检测脚

网友:
这机子已经搞好了,两个检测脚对地,换了IO,以后不对地了,3V正常了,12V和5V还是不正常,看了好多帖子,说分压的电压都不太一样,结果一个一个试,试到1V就正常了,3V的检测脚也是3V,我就奇怪了,不管怎么样反正修好就OK了!感谢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脚不正常就会检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