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现身,广达DAG31AMB6DO REV:D主板上的这种硬盘接口叫什么?

楼主(2017-07-14):
大神现身,广达DAG31AMB6DO REV主板上的这种硬盘接口叫什么?

网友:
有在工厂工作的朋友吗?这个没有装上去的接口是什么名字,淘,宝上找不到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哪个知道?

网友:
和一般的M2BKEY标准不一样。样子也有差别。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一个,用箭头指一下好些

网友B:
没有装的电路一般也没有吧找个装上也没用吧

网友C:
你得说说笔记本是什么型号,HP就常变态,SATA接口有转接线。你用笔记本牌子和型号+硬盘转接线就搜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说笔记本是什么型号,HP就常变态,SATA接口有转接线。你用笔记本牌子和型号+硬盘转接线就搜得到。

我是要加装M2标准的SSD固态硬盘,你看清楚那个位置有个接口座子,只是出厂没有装上而已,但是这个M2的座子针脚排列不一样,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说笔记本是什么型号,HP就常变态,SATA接口有转接线。你用笔记本牌子和型号+硬盘转接线就搜得到。

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可以在网上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一个,用箭头指一下好些

就是那个白色插口下面那一排排脚,一排脚下面两排针插式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的电路一般也没有吧找个装上也没用吧

有用的。基本上补两个电阻和几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迷你mini  pci-e,是不是?只是觉得这种接口现在越来越多

网友E:
M2接口吧新的机子都是这种接口中了

网友F:
这种是不是连着排线的,一端有硬盘接口的,接口怎么有名子呢。它们都是厂家脚位定义好了,好像DELL有的一个有的,在背面忘记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是不是连着排线的,一端有硬盘接口的,接口怎么有名子呢。它们都是厂家脚位定义好了,好像DELL有的一个 ...

是个座子,三排脚,前面一排是贴焊脚,下面两排是针插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2接口吧新的机子都是这种接口中了

M2前期的是两边带脚的,不是针插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迷你mini  pci-e,是不是?只是觉得这种接口现在越来越多

看清楚,贴焊的脚一边有单独5个脚位,一看就是M2的标准,只是下面两排是针插脚。

网友H:
M.2硬盘接口,新款接口,很少机器上面有这个,但是不知道数据线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H:
M.2硬盘接口,新款接口,很少机器上面有这个,但是不知道数据线排列。

宝上为什么找不到这种,只有两边有脚的。这个是针插脚。

网友:
引用 网友H:
M.2硬盘接口,新款接口,很少机器上面有这个,但是不知道数据线排列。

能说出这个座子的正确名字吗?

网友:
这不是没装件吗?????????、

网友I:
真第一次看到这个接口,很奇怪。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真第一次看到这个接口,很奇怪。

什么接口,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K:
你这是要加一个座子上去啊。加上去是装固态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硬盘接口吧   从来没见过

网友L:
这是空的啊!你想改起来用SSD硬盘?

网友M:
不知道啊看不出来啊,那么费事还不如换个简单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M2前期的是两边带脚的,不是针插脚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一针见血,,这接口都知道,

网友:
楼主,你能上陶宝看看主板图片吧,,应该能看出是什么接口

网友N:
你这个是转接过来的线,你管它叫什么

网友:
这个也不知道,直接找个卖接插件的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是转接过来的线,你管它叫什么

灌水,这款机子有带M2和不带M2的接口,只是这个座子叫什么真说不上来,所以在某宝上是搜索不到的。

网友O:
是不是msata接口?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啊看不出来啊,那么费事还不如换个简单点的啊

这板子没有多的硬盘接口,客户要求机械硬盘一定要,是加硬盘,不是改或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接口,怎么什么都没有???????????

是没有啊,所以要知道这个M2的接口全名叫什么,才好去买来,然后加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这里快速回复#果机器就是要收贵一点  要不把自己都做死   最讨厌那些人斗价钱了  把自己都做死了    现 ...

帅哥你是来砸场子的吧?在我的帖子里耍泼你是想找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空的啊!你想改起来用SSD硬盘?

本来就是一个SSD的M2接口位置,只是厂里没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是转接过来的线,你管它叫什么

新手啊,这个都看不出来,你从哪里看出来是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你这是要加一个座子上去啊。加上去是装固态吗

还是这位小伙聪明,一看就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要加装上去。原厂本来是有的,只是为了省钱没有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msata接口?不太清楚。。。

MSATA是两边两排焊脚,这个下面两排是直插式的,

网友:
找图子看啊,,这种新机,,,修到的少,,还没进入维修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这位小伙聪明,一看就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要加装上去。原厂本来是有的,只是为了省钱没有装上。

找不到就下图纸改一个座子上去嘛,何必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