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维修记

楼主(2017-07-14):
今天接到一台dell 5470,版号是DAJW8CMB8E1 。触发电流是0.13A,用万用表量发现内存供电没有,用示波器打发现有瞬间1.35V.发现内存供电开启电压瞬间掉了,查图得知这个SLP4#信号由版载CPU发出,去内存供电芯片PU5开启脚.同时去到EC。换EC芯片8528亮机。最后发一张亮机图。请大家加分,谢谢!下载分严重不足。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秒杀的节奏

兄弟,可以给点下载分呀,谢谢支持。

网友:
我也是下载分严重不足,你是老司机 经验多啊。

网友:
EC 拉低了 SLP-S4???............

网友:
是SLP S4给了EC  EC发出后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