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14):
机子来的时候是进水的,客户说暗屏。可以听到开机声音!拆开机子后看见进了 很多水!洗刷刷之后以为就会好了!但是插电连亮都不亮了!好倒霉啊!万一修不好就讲不清楚了!不管了  还是先修修吧!   打开点位图测量J8300 3  和4脚!控制背光供电的!只有8.3v  不对!那就从这里查起查到了是有u7701发出!用放大镜观察,里面一个角腐蚀,换掉芯片以为没什么问题了,哎 ,背光那里还是8.3v! 没什么思路,求助一下强大的迅维,里面一个大神说开机了但是屏幕不显示考虑一下 lid信号!这个lid信号是在电源小板那里一个五角mos管,拆掉了!哈哈,显示了!背光那里j8300那里有24v了!谢谢那位大神和迅维!

网友:
这是屏的保险不通的吧,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