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67A1-v2.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7-14):
今天修到一块富士康大板不过内存,型号P67A-V2.0。刷过几个BIOS问题依旧。还是老老实实查内存条件吧。查内存糟240和120脚V_SM_VTT电压0.75V正常。
接着查118脚和238脚也有3.3V,
这两个信号是发往桥那边的。怀疑会不会没发过去,查到这两个信号经过Q66,Q67三极管转换得到信号发往给桥,
量这两个管子的D级分别都有3.3V。到这步就没什么法子了。 先更换这两个管子看看有效果没,从料板拆下更换后问题依旧。没办法只能去请教一下师傅,师傅直接让我把管子拆了。把DS级直接一坨锡连起来试试。按照师傅的话做,把Q66和Q67的DS级一坨锡连起来,在上内存好了,
亮机。

网友A:
膜拜大神,,在学习修主板中,看到有测试脚位的,来学习加分了

网友B:
VTT电压0.75V吧,Q66,Q67的B极电压不正常吗?是PNP管?

网友:
你这个贴,要么乱写,要么就是乱称呼,内存VTT总线电压1.5V是正常?谁教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膜拜大神,,在学习修主板中,看到有测试脚位的,来学习加分了

别动不动就膜拜,内存VTT总线1.5V电压居然被称呼为正常,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你的师父果然是经验老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动不动就膜拜,内存VTT总线1.5V电压居然被称呼为正常,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抱歉,是我搞错了,是0.75V才对,是V_SM1.5V才对,因为都是修好才编辑的,所以有些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电压0.75V吧,Q66,Q67的B极电压不正常吗?是PNP管?

是0.75V没错,编辑的时候忘记检查了电压我量的时候都有3.3V,但是依旧不过内存。

网友:
原来这个信号是发到桥的,平时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E:
Q66和Q67旁边的103排阻才是真正元凶。换了更稳定, 富士康的这一系类的版 内存电压正常,不过内存是通病了

网友:
今天也是遇到华硕g41不过内存电压都有,真是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是我搞错了,是0.75V才对,是V_SM1.5V才对,因为都是修好才编辑的,所以有些忘了。

帖子上也改一下吧,不然会引起误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66和Q67旁边的103排阻才是真正元凶。换了更稳定, 富士康的这一系类的版 内存电压正常,不过内存是通病了

这个103排阻是SMBUS总线上拉用的吗?

网友:
大神修机一般都判断准,一针见血那样!但最好是分析电路比较好!这样就不会下次遇到就无从选择了!:kaixi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103排阻是SMBUS总线上拉用的吗?

刚又回去查了下图纸,这个103排阻产生SMB_SW的控制信号给Q66和Q67的G级使其DS导通,因为我的做法是直接强制导通,忘记去Q66和Q67的G级是否有产生电压了,直接量的D级有电压故判断正常。或许应该换掉103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又回去查了下图纸,这个103排阻产生SMB_SW的控制信号给Q66和Q67的G级使其DS导通,因为我的做法是直接强 ...

无论是换电阻,还是说强制导通,只要对后级不产生影响,逻辑上不存在错误,那就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