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1S不开机

楼主(2017-07-14):
一台IBMX61S不开机、插拔内存放COMS电池不行拆机查美乐公共电压。摸开机芯片发热、换了开机芯片后开机正常、装机测试机器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吗?下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开机芯片是什么型号,下次留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