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修的

楼主(2017-07-14):
一台6 ,摔的,有串号无服务,基带掉点,送钱

解了好几台ID,都 是ipad,有一台air拿到了个坏硬盘,刷机报错,重装好几次,郁闷好久

还有一台AIR2,拿过来的时候不开机,更换大电源OK,后来又回来说耗电快,还发热,最后查到屏液晶管理芯片发热,但是显示都正常,不敢换,和客户沟通,换屏解决。

一台air,拿来说不开机,测电池电压低,给电池充电开机,以为捡到钱了,后来才发现不充电,经过检测,发现大电源坏,更换OK。

没有时间,就不细写。

网友:
看来ipad大电源蛮容易坏

网友:
再忙也要常来发贴啊,经验要分享

网友:
AIR挑要硬盘楼主知道吗?重装几次好了,还是换硬盘好了???

网友:
还有楼主PAD的大电源可不便宜啊。换电源楼主报多少钱?

网友A:
AIR2 楼主的意思,漏电 ,是屏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R2 楼主的意思,漏电 ,是屏造成的??

屏上的液晶管理芯片不好,但是显示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液晶管理芯片不好,但是显示正常。

那应该是灭屏的时候正常,使用中漏电 啊。。一般这种问题难查,使用中所有的电都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灭屏的时候正常,使用中漏电 啊。。一般这种问题难查,使用中所有的电都工作的。

我都写了,屏上不好,换屏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写了,屏上不好,换屏好了、

我知道你换了好了。我是在考虑我今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要是主板上的这种很难查,你灭屏又不漏电 。正常使用耗电快。功能又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换了好了。我是在考虑我今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要是主板上的这种很难查,你灭屏又不漏电 。正 ...

换电池,,用手摸,什么异常换什么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有那么多手机修,真是赚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用手摸,什么异常换什么

嗯,,说的是。

网友C:
有些时候换了这样东西,那样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换了这样东西,那样又出问题了

一般不进水,不摔,,基本没第二个问题。

网友D:
AIR的大电源芯片很容易坏吗?我对苹果手机这块不是很了解,问问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IR的大电源芯片很容易坏吗?我对苹果手机这块不是很了解,问问楼主。

个人感觉没那么容易坏,,我遇到的不多,,只是个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没那么容易坏,,我遇到的不多,,只是个例。

恩,我朋友也说不是通病类元件,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我朋友也说不是通病类元件,坏的不是很多。

我修的ipad主要是屏碎和解ID。。。其它的问题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ipad主要是屏碎和解ID。。。其它的问题很少

我不是很了解修苹果,不过屏碎肯定是摔啊,压啊什么的,毕竟屏幕大,稍有不慎摔地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