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保护隔离不过P_CHG_ACDRV没有高电平

楼主(2017-07-14):
如图此机器用的是BQ735保护隔离采用的是2个N沟道MOS管,机器是以前进的谁拆机后发现多出有服饰的地方,处理好服饰地方后,发现保护隔离不过,测20 6 16脚电压为20V 2.7V 6V都正常的。换过3个芯片故障依旧,拆掉了2个N沟道场馆4脚还是不出电压。用示波器测4脚发现电压瞬间能升到2V直接就掉了,感觉这是被芯片拉低了,但芯片换了几个也一样。工作条件也OK,后来没办法把第一个N管拆掉直接拉线,开机测试可以开机但是这样也不是办法,毕竟他不充电了。 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这种保护隔离修的也多基本都是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换了芯片就OK。

网友A:
认真的测量下和4脚相连接的元件有没异常的

网友:
找个类似的图纸看看 保护隔离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我个人感觉既然是N道管 那肯定就有升压电路来控制G级来导通场馆,跑跑电路看看G脚电压是从哪过来的。如果是从芯片过来,那就查查芯片的条件满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的测量下和4脚相连接的元件有没异常的

点位图都有还跑什么线哦。受控于4脚的ACDRV啊。我把ACDRV外部断开一样产生不了高电平

网友:
这个芯片的案例论坛上也很多了,楼主可以去找找参考参考。上次也是碰到台这样的,不出24V,后面客户实在要得急,就直接直连的第一个N管,不过我那个可以充电啊。

网友:
这款芯片和BQ25A设计两台 这款芯片 有一脚升压到24v左右N管导通 问过卖芯片的 说这款芯片市面翻新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