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0T-D3L跑马到E1不过内存,BIOS也写了好几个,北桥也换了。CPU也换了

楼主(2017-07-14):
GA-780T-D3L跑马到E1不过内存,BIOS也写了好几个,北桥也换了。CPU也换了,效果都是一样,有没有人修过此问题啊。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查了没有。。。

只查了内存供电正常,其它的没有查,

网友B: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就没查查?SPD3.3,SMBUS总线,内存VTT和内存VREF,内存时钟和复位。然后就是CPU需要的DRAM_PG信号和内存VREF参考电压。这些都是关乎到内存能不能顺利自检通过。当然CPU座子到内存槽的数据地址通讯也不能存在问题。

网友:
不接内存喇叭都不会响。真查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你条件都没查完就把北桥换了太草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查了没有。。。

楼主居然回复说没查条件换了北桥?我的个乖乖,可怜了我这等,没有BGA智能用土炮玩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条件都没查完就把北桥换了太草率了吧

其实原来是不过内存的,然后放一会就不跑马了,检查北桥就发现短路了,然后就直接换了一个北桥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D:
此板已经修复,是CPU上面的一个小管坏了,可能这是一个通病吧。不跑马不过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就没查查?SPD3.3,SMBUS总线,内存VTT和内存VREF,内存时钟和复位。然后就是CPU需要的DRA ...

看来你应该是个顶级高手了吧,要查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应该是个顶级高手了吧,要查这么多

不是什么顶级高手,仅仅是个维修垃圾佬

网友:
VDDSPD  测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板已经修复,是CPU上面的一个小管坏了,可能这是一个通病吧。不跑马不过内存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主板,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说的小管,是哪个小管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主板,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说的小管,是哪个小管坏了?

我想应该是PWM PWRGD那两个的其中一个了,Q309的机会大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想应该是PWM PWRGD那两个的其中一个了,Q309的机会大点

Q309 Q310我都换了,还是一样跑E1 无限重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309 Q310我都换了,还是一样跑E1 无限重启

换了你量过PWM PWRGD有电压不?这样啊,那你就按4楼的内存条件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你量过PWM PWRGD有电压不?这样啊,那你就按4楼的内存条件查了

内存条件都正常。。。。 好奇怪.刷过BIOS  换过内存和CPU。无果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见好秒杀..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加焊一下试试看,我有修到过!!

网友:
通病吗     记下了

网友:
SPD VCC 电压查了吗 SM总线 对地址 正常吗

网友:
你这修主板太草率了,内存条件都没查完就换北桥,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