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v1.01跑码不开机·~~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7-07-14):
今天接到一个主板联想m3a760m v1.01····可以通电···装上诊断卡跑码··感觉过了内存跑到显卡过不去(集成显卡)···拆了内存还有内存报警···换了cpu也还不行··测量内存电压1.5v正常···听到客户说了句有时候不通电···不经意的测量了下电池···电池没电···突然想起以前碰到过原装联想的主板电池没电不开机的情况···然后更换电池··主板跑码正常···主板修复!!!这也不算是啥技术帖吧··大家以后碰到可以多省点时间~

网友:
这种问题爱出在AMD的机器上,帖子限制长度?????能精简的说一句干嘛非要说一堆废话来达到字数长度

网友:
LA690也是 这种情况  D0 换电池 晶振 肯定好

网友:
这个小电池没电不显示的好多主板都有这个问题,可能是RTC电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