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14):
接同行机器V460,插电5A大短,修过的都知道CPU供电乌龟壳通病,拆机打值,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CPU供电对地为0,将两组上下管拆掉,测公共点阻值恢复400多,再测CPU供电对地仍为0,难道芯片挂了?把芯片吹下,再测还短,把4个电容逐一断开,找到罪魁祸首,一个330和一个470挂了,料板上拆下补上,再将原芯片焊回,阻值正常了, 料板上找4个普通管子焊上, 触发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万幸的是CPU没挂掉,此贴虽没有技术含量,编辑文字不易,各位老铁鼓励一下小弟,加点分吧!最后附上送钱的一家老小。

网友:
不错。这个板子基本几个问题,学习一下,最近修的比较多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A:
不知楼主 用普通的MOS管代替是否稳定

网友:
感觉cpu没挂几率太小了。人品不错。收费多少?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 用普通的MOS管代替是否稳定

就是3、5v小的mos管改的,稳如狗

网友C:
有的时候虽然 能亮机,但是CPU还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3、5v小的mos管改的,稳如狗

你又在吹牛了,他们很多改的都死了好多的哦

网友:
下次我也用这种小MOS改了试一下,感觉楼主这样子焊还不错,应该是个老司机了吧。

网友:
楼主小心返修哦,,像这样改的不是怎么稳定哦

网友:
改的CPU mos管子 怕是不耐用,这稳定么,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3、5v小的mos管改的,稳如狗

不是很稳定的,有一定的返修几率,难道跟焊接技术有关?

网友:
铁壳上下管用普通的代用能不能用时间长,

网友D:
以前这样改过,没几天返回来了,可能是运气不好吧。遇到这样我都是换铁的MOS管,返回来折腾人,万一再烧CPU,更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这样改过,没几天返回来了,可能是运气不好吧。遇到这样我都是换铁的MOS管,返回来折腾人,万一再烧CPU ...

两组都换掉,不要只换一组,或者只改上管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通病 以后遇见可以省很多时间和麻烦。。

网友:
用普通的SMOS管稳定不发热大不大的。。。

网友:
我都是用铁王八换的,改觉得太乱了,不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虽然 能亮机,但是CPU还是挂了

进系统使用   一切正常,说明U没问题

网友:
普通的MOS管代替是否稳定,我一般是换原型号更换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管子该的稳定?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这个通病机器这个修复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这机器最容易烧CPU了  楼主很幸运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改的不错,非常漂亮干净

网友:
这个机子铁管子爱坏。我也是一般不装铁管回去。直接装普通的管子。

网友:
要是装回去铁管感觉还不是很稳定。而且还不是很好装!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改不好,不够稳定,但如果想多赚下一次的钱,那这样改是正确的、

网友:
v460一般不会烧cpu,只有垃圾的b470会烧。

网友:
这机器你不怕不稳定吗?

网友:
我要想你那个红牛的上面那个怎么拿掉的,而且不划手,哈哈。………………。…。…。…。…。…。…。…………。………

网友:
这机最喜欢坏这些、、、、、、、、、、、、、、、、、、

网友:
cpu 竟然没挂  运气可以啊。。。

网友:
我都是用换来的乌龟壳换的   一般cpu都是坏的  楼主运气还不错

网友:
看到龟壳子 就头大   有些就很容易   有些 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代换原来的金属壳mos管,我用这种普通的换过几次容易出现返修,这就是一般铁壳烧了控制芯片多数也就挂了

网友:
楼主这个好  改了之后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烧管子  以前的铁皮管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使用   一切正常,说明U没问题

我修过一个,开机一切正常,但是进系统有雪花,U没完全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 用普通的MOS管代替是否稳定

以前他们都说不稳定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芯片和MOS管全换了  改的MOS 照样稳定 没返修过

网友:
这种有乌龟壳的场管 被击穿的话 CPU 内烧坏的可能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