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BIOS

楼主(2017-07-14):
      联想V470BIOS     集成显卡

网友A:
我的刷上还是报错,我怀疑是显示程序的问题,插上键盘就不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上还是报错,我怀疑是显示程序的问题,插上键盘就不报错了

报错内存还是报错啥吧??装上键盘又不会报错了?那你那个大小写的灯能不能切换呢?

网友:
我修一台这个机器,电流看上去很正常,就是不显示,应该BIOS问题吧,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