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80de3-u3s3 rev2.03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7-07-14):
华擎980de3-u3s3 rev2.03, 故障:有复位不跑马,量各处电压正常,想着先刷个BIOS吧,上论坛没有,花钱淘宝买了一个,刷上,果断跑马亮机。

分享一下 980de3-u3s3

网友A:
我刚查看了一下,官方下载的BIOS就是直接可以用编程器刷的,用得着买吗
2.002015/9/23BIOS 707.76KB
Improve CPU compatibility.

Asia/US

Europe

China
2.002015/9/23DOS 851.84KB
Improve CPU compatibility.

Asia/US

Europe

China
2.002015/9/23Windows 877.17KB
Improve CPU compatibility.

Asia/US

Europe

China

http://www.asrock.cn/MB/AMD/980DE3U3S3/index.cn.asp#BIOS

下载第一个就是了

动不动就说买。

网友:
`台式机主板BIOS从官网下下来的BIOS是可以用编程器刷的  不用去买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网友:
华擎主板复位不跑码,刷个BIOS就好了,上官网下载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查看了一下,官方下载的BIOS就是直接可以用编程器刷的,用得着买吗

其实不少维修者连怎么去主板官网下BIOS都不一定了解。

网友B:
这种BIOS一般都去官网下载,不用去淘宝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BIOS一般都去官网下载,不用去淘宝买

感谢论坛各位热心人士,下次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