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 挡代码71 绝杀程序

楼主(2017-07-14):
华硕z87-k 绝杀当71 代码故障

ASUS Z87-K MB0F80.zip

Z87-K

网友A:
怎么连个文字说明都没有,小白资格不亇看不到图片,

网友:
就是刷BIOS,华硕的BIOS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个文字说明都没有,小白资格不亇看不到图片,

就是刷BIOS。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不跑码,刷一个诗诗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板子,不跑码刷个试试

网友(2017-09-17):
我这个挡21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昨天我碰到的怪事,一个主板刷了BIOS无用,我已经确定是BIOS问题,因为用好板上的BIOS可以跑码。
BIOS程序也无问题,其它主板刷过。
这个主板,我也刷了好几次。
然后我更换BIOS芯片刷还是不跑码。换了两个BIOS芯片都不管用。
最后,从相同主板坏板拆个BIOS芯片就好。
奇怪,只认自家主板的BIOS芯片,尽管其它主板BIOS芯片型号跟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