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水板维修

楼主(2017-07-14):
大家的iPhone遇到过这种问题没?进水不开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例iPhone6进水不开机!过程完美,

拆机之后发现进水标已经变红了。

下一步,我们看看主板是否有腐蚀的地方。

可以看到基带电源U_PMICRF和U1600音频放大周边有腐蚀,那我们用洗板水或者天那水将腐蚀清理干净, 下一步,我们加电看电流

发现短路大电流,那么我们用“松香大法”来判断哪部分短路导致大电流

观察可以发现,音频放大U1600迅速融化了松香,可以判断是U1600通路上有短路导致大电流,解决故障我们应该由小到大,我们先测量周边腐蚀的电容是否接地了,测量后发现C1603两端接地短路了,我们扣掉它,加电测试依然短路,那我们拆掉U1600发现不短路了

然后我们换一个新的U1600安装好加电开机测试,发现电流定70mA,那我们直接连电脑刷机

刷机后,开机正常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包括通话,wifi,拍照指纹识别等等,没有任何问题!

上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iPhone6进水不开机的维修过程!对于高手来说很简单,对于小白来说就 一脸懵逼!

网友A:
正常这样不用刷机。拆了直接开机就行了。楼主这个为什么70MA呢? 会不会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这样不用刷机。拆了直接开机就行了。楼主这个为什么70MA呢? 会不会还有其它问题。?

他这个定70MA的电流,会不会有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定70MA的电流,会不会有别的地方短路?

感觉是进DFU模式。连电脑点一下退出DFU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进DFU模式。连电脑点一下退出DFU也许就好了。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铃声放大管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铃声放大管坏的挺多的

这个坏的感觉不是很多吧。

网友:
very good job,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不粗进水的机器要么好搞要么搞死人

网友:
我也在修进水机!和你的一样换铃声放大管后可开机!但2G,3G无服务,4G有服务!换过2G功放,射频都不行!*#06#有串号!调解器固件都有!

网友:
感觉是进DFU模式。连电脑点一下退出DFU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好 问题不太严重